求救:继电器控制日光灯烧坏的问题!

楼主(2008-03-06):
我用继电器控制日光灯,批量使用中发现继电器经常吸合断不开了,求救大侠帮我分析下。
1、日光灯30W,一般10~20只并联。
2、继电器用HK3FF-DC5V 10A/250AVC。
3、继电器触点并联RC,电阻390R/1W,电容0.1uF/630V。

触点上没有并联压敏,加个20K681效果会好点吗?或者该选择哪个参数压敏合适?

继电器是不是要选择电流大点的呢?会不会因为镇流器启动电流太大,10A不够?

网友A:
那么多并联,电流大了。会超过10A,

网友B:
原因是你使用的是电子式的日光灯

电子式的日光灯在里面都有大电容,继电器在吸合瞬间,强大的冲击电流,把触点烧坏了这是主要方面。另外日光灯的功率因素为0.7左右,实际电流等于直接用功率计算的数值再除0.7。

网友C(2008-04-07):
呵呵,要不要小弟给你设计个电路,解决此问题!

网友D:
压敏是解决过压问题的,实际上是过流所致

并联压敏必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日光灯在启动的瞬间,是需要很高的电流的,而10--20只的并联就需要更高的启动电流,继电器的触点能做到25Ib不粘合已经很难了,就目前的“贝斯特、万佳、格雷特、中孚……”等厂家也很难保证每个批次在此电流下都能合格;

热敏有过流保护能力,但用在此处同样不能解决问题,看来加大继电器触点过流能力是解决之道

网友E:
嘿嘿

用接触器吧!

网友F(2008-05-11):
2、继电器用HK3FF-DC5V 10A/250AVC

是什么意思?
日光灯用的是什么镇流器?

-------
尝试触点串联看看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