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心电产品抗ESD设计,问题持续半年之久,先谢了

楼主(2008-03-07):
首先感谢每位看贴回贴给我出主意的各位同仁

心电产品,有三个与主板用线相连的电极安装在产品外壳用来采集人体信号,同时在做CE认证的时候,这三个电极点要做6KV的ESD测试!

问题是:一打静电,CPU要不重启,要不死机

目前我采取的方法:
1:机壳内部喷导电漆作为安全地(这个地和主板的地是不连的),用来泄漏静电
2:在电极上安装TVS管,一旦有静电进入,有TVS提供大电流通道到机壳内部喷导电漆给静电放电

我采取的方法中没做彻底的地方(由于结构限制):
1:导电漆阻抗大概为1欧姆,我不知道好的导电漆阻抗多少
2:电极到TVS管的连接大概有1CM的引线,TVS管和机壳地接触不是非常好

请问各位高手,你们有什么高见么
我听论坛里有人说用衰减器,这个我不了解,但是如果在前端加了衰减不是把我的有用信号也衰减了

网友A:
在电极接口处,将安全地与主板地短路

楼主:
回复awey

请问awey,你的这个做法是什么理由呢,能解释下么

网友B:
赛盛吴老师答复

这个问题还是要定位,因为静电干扰有通过地平面传导进入,或空间耦合,尽管是直接放电在电极。
    你的系统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是否为两块单板,如果是的话,先断开模拟单板与数字单板所有线缆,进行静电测试,看系统是否重启或死机,如果系统比较稳定,说明静电干扰是从模拟单板通过连接器传到数字单板。解决问题重点在模拟前端处理。加TVS管到机壳地,有可能会影响系统的安规性能,可以尝试高压小电容到外壳,然后模拟接口串入磁珠或共模电感。或在模拟与数字接口部分进行滤波ESD处理。
    上述情况如果系统还是不稳定的话,就要把数字单板屏蔽或建小走线环路,需要PCB方面着重考虑。
    如果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是在一块单板上,可以尝试模拟接口加高压小电容到外壳,然后串入磁珠或共模电感。如果还是抑制不了,就要解决数字电路问题,需要了解具体电路以及PCB。

网友C:
堵不如疏啊……

楼主:
非常感谢赛盛吴老师的答复

我们设备的系统,数字和模拟是在一块板上的,我做过测试了,3个电极和电路板都断开,只要静电上了3KV多,CPU就会死重启或死机,所以我判定,只要电极上的静电没地方泄露,辐射干扰很大,CPU引脚以及一些不好的布线就成了接收天线,接收静电导致死机。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电极到PCB板有一段引线,只要这段引线上有大电流通过,就会有辐射干扰,同时也有传导干扰,所以我认为传导和辐射是共存的。
而我在电极处(也就是静电的入口)加了TVS管,为了就是引线上几乎没有大电流,而使传导和辐射干扰都降到最低。
我现在觉得问题所在是:
1:TVS管和电极搭接不够好,TVS管的地到机壳地的泄露通道不够好
2:哎,都开始怀疑TVS管的性能了,用得是UM1003,经过试验,我觉得这个片子的漏电流速度不快,因为我把UM1003的地接到大地上,电极和UM1003远离PCB板但保持电气连接,打4KV多CPU又挂了,说明引线上的传导还是很厉害,静电泄露不干净

网友B:
楼上您好,吴老师目前去北京出差了

等回来之后我再让他来和您沟通

楼主:
等待解答

等待各位高手的解答,对给于建议的吴老师表示非常感谢

网友D:
小小建议

1:这三个电极线外围有没有屏蔽包线??如果没有可否增加屏蔽包线,与外机壳连接。如果有,连接是否合理?
2:不知道人体信号的频率范围?如果合适的话在线上串AVRC5S或者ONSEMI的NUF系列EMI器件试试,
3:TVS知名产商很多,protek的也不错啊,

网友E:
一般的TVS都不错

1。TVS要在线缆入口出加,就是电线刚进机壳就要加TVS,否则即使吸收也会产生辐射。
2。安全地与主板地短路/或者用电容短路,直接短路还是用电容做试验确定,我做的试验没有明显效果说那种好。
3.电缆加共模电感滤波

楼主:
回复cellee

1:三条线我确实没有屏蔽包线,这个方法我曾经想过,由于我们结构限制,接地搭接都很难做到非常好,我早就提过建议,如果想过CE,结构绝对得改进
2:感谢你的建议,以及给我提供的TVS品牌和厂家

楼主:
回复sjnh

你说的第一点,我是怎么做的
但是第二点,你说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安全地和主板地短路呢,这不是会在传导干扰上增加通道么?

网友F:
串电阻,串磁珠,然后在后面加TVS

不用担心阻抗的问题,串几百k甚至一两兆的电阻都没问题

网友B:
吴老师答复

1、  对安全地直接放电6KV看看系统是否死机,如果死机,说明有空间辐射干扰,需要改进PCB环路以及接地设计;
2、如果上面情况下系统不死机,那么需要直接对单板的模拟地以及数字地直接放电6KV看系统是否有问题 ,有问题说明本身单板接地设计有问题,改进PCB设计以及电源滤波,没有问题说明TVS管有问题或TVS使用不当比如接地不好。

网友G:
在cpu的各电源供电脚加多电容, 每个脚上并一个225和1.3

先把电源稳一下

楼主:
回复吴老师

吴老师
对于您的提问,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怎么打静电是否会死机),我上面都其实有说过的,不知道您看到没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给我提供的建议应该就是修改PCB板的地处理吧

请问吴老师:
PCB板如果地环路处理的很好的话,在抗接受辐射干扰方面,到底有能抗几KV的静电在近场产生的电磁干扰呢  有没有有个指标的

网友H:
TVS管

TVS管的反映速度不够,我是做工控的,改成肖特基,会有改善!

楼主:
回复vuhanhebin

不是都说TVS管的反应速度都在NS级的么,肖特基我倒没注意过,我去试验下
多谢了

网友I(2008-04-12):
复位有问题

在上面并一个102左右的电容。

网友J:
看来要上个图看下PCB.

网友K(2008-05-12):
谈谈我的经验啦!

TVS管,就不用了,首先TVS管反应很慢,一般在几十微妙,这个东西是用来防止群脉冲的,对ESD效果不明显,ESD的脉冲一般几十纳秒,所以TVS管根本反应不过来。
你加ESD器件就可以,ESD器件加在电极的入口处,越近越好。当然你要用负荷IEC6100 4-2 标准的就可以啦!

在ESD器件使用时,要保证它所接的的地线 到电源地的回路足够顺畅。
因为如果你大ESD的时候,产品外壳没有接大地,就需要从电源的地流回去了!

如果在做认证的时候外壳有接大地,那么在电极和外壳之间加一个2kv的电容和一个1M的电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L(2016-12-16):
楼主你问题最后有没有解决,最近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M(2021-11-25):
引用 楼主:
不是都说TVS管的反应速度都在NS级的么,肖特基我倒没注意过,我去试验下 多谢了  ...

TVS管在ps级,ESD是ns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吴老师对于您的提问,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怎么打静电是否会死机),我上面都其实有说过的,不知道您看到没如 ...

地处理好的话,空气±15kv,接触±8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