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静电枪后对地放电会造成重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25):
用4KV对手机充电接触金属片放电,手机正常工作,但把接触金属片对地放电,手机重启,一直无法改进,请问谁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怀凝你的做法规不规范.

网友B(2008-04-26):
顶楼上的,LZ的实验本来就不规范

网友C:
LS的错了,所有裸露的导电部份都要打接触放电。

包括地线。
这个问题比较难搞,用ESD 二极管或防ESD的压敏电阻试下!

网友D:
ESD

检查放电线路 加一些ESD 器件

网友E:
问一下啊!

接触金属片对地放电,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在打完静电后用它接近大地呢?

如果是,那就是你的金属片那条电路没有做ESD的处理,在打静电时,电荷累积到上面,当你用它接近大地时,电荷瞬间释放,对里面电源电路或者复位电路产生强烈的辐射导致的原因!

网友F(2008-05-31):
ESD静电释放器

应该加ESD静电释放器.HL0603-240E0R8PP-LF做泄放.

网友G:
你是怎么放电的?

你是怎么放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