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前端,信号频率达1.57G,能否用两层板保证系统稳定

楼主(2008-04-14):
兄弟现在要GPS接收模块。信号原始频率1.57G,经过一个LNA,进入前端芯片降频到12M,然后利用主控芯片内部的DSP进行处理。小弟关心的是:前端部分能否用两层板保证系统的稳定,1.57G太高了,以前没做过啊,恳请各位帮忙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下

网友A:
1.57G那是射频信号?

板子内部走线是否很复杂? 线宽线距是否能随意定义大小?

网友B:
前端主要是阻抗匹配要搞好

前端主要是阻抗匹配要搞好,保证S11曲线良好。
两层板是做得到的。

网友C:
GPS 1.57 G

这个信号不是太高 手机前端模块就有这么高  关键是你的trace 和你天线的配合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