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phy片layout的问题

楼主(2008-04-18):
各位大侠;
     在layout中,吧tx+tx-与rx+和Rx-走成4条平行线,间距是一样的,这样会影响网络性能有多大。
  希望这里给指点迷津。

网友A:
稍微动下,效果更好

tx+,tx-; rx+,rx-分别是两对差分信号. 我建议你将tx+,tx-和rx+,rx-的距离拉近, 而将两对之间的距离放大,在两对差分对的外围用单点接地的屏蔽线环绕一下.
你尝试下这样的效果看?

网友B:
单点接地的屏蔽效果是比较差的。

如果走线比较长,同样也成了天线

网友C:
低频才主要考虑单点接地;射频应该用大面积地

并且,保证阻抗匹配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D(2008-05-22):
re

2楼正解。
对于PHY芯片建议下边挖空,避免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