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VB-T EN55020 S4测试通不过,超20多DB

楼主(2008-04-26):
用的是PHILIPS的Silicon Tuner TDA8275A,各位大侠支支招!

网友A:
Tuner要充分充分接地,保证好

Tuner要充分充分接地,保证好

网友B(2008-05-28):
电源滤波

问题很多的,看你实际情况了板子布局

楼主:
2楼和4楼的都不对

主要是TUNER前端RF进来的滤波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