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干扰导致MCU狗复位

楼主(2008-04-26):
某个控制系统用的Aduc7024的MCU,最近在测试中出现了MCU狗复位的现象。狗复位发生在重复大范围改变系统致冷驱动器输出的情况,在这种调节过程会导致系统电路比较大的电流变化,还没有在其他情况发现过狗复位现象,并且在上述调节过程中也只是很小概率出现狗复位。所以目前主要怀疑电路干扰的原因。但是,对照Aduc7024的DataSheet,MCU工作电压2.7v-3.6v,系统3.3v的电源要抖动到2.7v以下估计也比较困难(暂时还没有测量,但从软件监测的情况来看,没有监测到低于2.7v的电源电压)。另外,致冷这部分电路变化对系统影响较大,但没有与MCU电源隔离,而是在MCU的各个电源引脚上加了100nF的电容滤波。
想请教各位:MCU狗复位除了电源电压过低,还有没有其他的电路干扰因素也会导致狗复位,另外,根据上面的描述,是否有可能电路干扰导致出现狗复位?
谢谢先,请不吝赐教~~~

网友A:
ESD 和 温度冲击

  我觉得HW 因该配合SW工程师仔细检查 那你做个测试 叫SW工程师屏蔽狗会发生如何?

网友B:
复位原因

很明显是电源低复位,增加滤波电容或增加电源的输出功率。

网友C:
EMC的问题啦!

电路在大电流的时候出现复位的情况,主要是辐射和抗干扰的问题;
电路瞬间出现大电流,如果有回路的话,会对外造成辐射,而你的复位信号又是一个回路,则会吸收这个磁场,然后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厂,你的复位信号被干扰,信号复位;
具体的做法要看你的电流变化的频率了,如果比较慢,那就加电容搞定了,或者你测量一下复位信号在大电流变化的时候,它的FFT,看看那个频率的幅度会影响复位信号,然后把它滤掉。如果速度很快,达到ns级,那就加ESD啦,一般复位信号附近都要加ESD的,主要是去掉高频干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