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永磁电机EMI的措施

楼主(2008-04-28):
请问,要过电机EMC,就是检测此电机EMI,传导与辐射干扰
1外壳是接大地还是接电源负极?可不可以都不接,悬浮
2、外壳用什么材料的好,是磁导率高的还是电导率高的?
3、电源滤波器用什么要求的
4、屏蔽线与电机外壳相连吗?
5、电机正负极接多大的电容,10UF+0.1合适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1

外壳当然接大地

网友A:
问题二

要看你所在的情况了,一般采用地同滤波器。或者采用标准的电源接口滤波电路,加磁环,共模和差模电感

网友A:
问题三

见上一层

网友A:
最后一个问题

要看你电机的工作频率了,适当的加一些滤波器了!

网友B:
要看工作的频率,一般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