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烧TVS管的原因

楼主(2008-05-12):
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我所采用的控制电路烧TVS管的原因..现象是电机正转后再反转时烧坏的..
有什么好办法抵制电机在正、转切换时的尖锋波..(正、反转切换的过程中有200ms的延时)...我用的是可逆电机..现在我的想法是在线包是并个TVS管,分析电路后感觉好像没什么用,不知是否谁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感觉还不如直接加个二极管呢!

感觉还不如直接加个二极管呢!

网友B:
你看一下FFT了

你看一下FFT,到底那个尖峰是怎么样的?
如果尖峰能量很高,在TVS管的后面需要加电感和电容,因为TVS管反应幅度很慢,一般的器件是很难**那么久的。

网友C:
浪拓防雷

应该把TVS P6KE440CA换成压敏电阻,这样通流容量就提上去了.

网友D(2008-06-12):
感觉那里不对.

L的电流是不能突变的.
在轮换时,(设原为正转)
正转线包开路(电流突变)
另:在正转时,反转有磁力线(不?),反转线包上有一定电压.
当L线接到反转线包时,发生电压碰撞.

能否单独给两个(正反转)线包做一个电流支路?

仅供参考

网友E(2008-10-30):
接压敏电阻吧,我用过,没有问题

网友F(2009-08-30):
是否选择功率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