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丢数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17):
公司一款数码音频产品,经常有发现因预置有参数的24C02的数据丢失或错乱造成返修,重新刷写一次有正常了.
请教是因为24C02的可靠性很差还是易受干扰的缘故,或是货品问题,
线路用的是5V供电,芯片型号分别有用过尾缀是27,25,18的,有关系吗?

网友A:
AT24C02丢数据的问题

我们用过很多,都不会。
你可以先把有问题的数据读出来,看是数据出错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在做分析。

网友B:
查看一下iic的时序

你的MCU的IIC是硬件的还是软件模拟的啊,如果是软件模拟的话,建议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重点看一下高低电平的建立时间是否合适。

网友C:
很多产品用24C02都会有这个问题.

首先把硬件复位,电源做好.
软件也要整好.
大部份是上下电的时候数据丢失的,单片机坛子曾辩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同感

我现在也同样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该怎样决?

网友E:
电源问题.

网友F:
写允许脚处理

如果写允许脚直接连接到电源(处于允许写状态),多次上电数据有的会更改,
我公司产品在现场出现过,为此专门做过试验,大约10次重新上电会有一次出问题,分析原因是电源模块上下电过程中电平不稳造成的。

网友G:
系统复位设计不当

网友H(2008-06-20):
上拉电阻问题

scl 和sda引脚的上拉电阻太小会导致在上下电时数据丢失

网友I(2008-07-26):
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J:
也有软件的问题

在读写的底层加一些检验标志,标志不正确的话就退出来,这样可以防止mcu跑错时乱改数据。

网友K:
大部分情况出现在WP引脚控制上

一种是WP引脚没有通过MCU的IO控制,直接接地了,这样芯片一直处于写允许
上下电时候的IIC线上的抖动会引起误写,把WP交给MCU控制,不写的时候处于禁用,上下电时候保证WP处于禁止就可以
另一种是需要下电保护现场数据,结果数据没有完全写完就没有电了或者电压低落引起乱写,这个需要重新设计下电顺序和时间

网友L:
同意楼上

网友K:
解决了回一声,要不以为掉水里沉底了

网友M:
如果少量数据可写多个地方

如果数据少,可把数据分别写3个不同地址,每次操作时读出3个地址数据进行比较,如果其中有一个有错误取另外相同的数据。这样做只能尽量减少数据出错后的错误操作。根本还是从电源和硬件上处理。

网友N(2018-06-07):
上拉电阻用4.7K的

网友O:
不用説,基本上是软件问题,
你想啊需要接收的启动,地址,数据才会执行操作,这需要多巧合,所以根本不可能是硬件,上电的问题,只有软件会去做这些,

网友P(2018-07-13):
应该还是你的程序不严密。
写完之后要读回来,确认已经正确写入了!

网友Q:
目前我也遇到过24lc32的问题,头二十次烧写读取不正常,只要过了二十次之后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一开始增加了写后的延时时间,好点了,可是后期还是存在有烧写不上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