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滤波方法

楼主(2008-05-30):
我的一个线路板(模数混合),电源4V,受到有1-5MHZ的干扰(用示波器看出的).有什么办法能消去吗???谢谢

网友A:
有知道这一干扰是那来的吗?

干扰严重不?
不同功能电路间的电压用磁珠隔离,
有条件的话,测试一下的有0.1和0.01的电容的通频带
查一下干扰是来自电源还是板本身.
如是电源的话,加处理电路.
大小功率功能块尽量分开.
这样,就算是干扰也是局部干扰,

网友B:
用滤波电路吧!

用滤波电路吧!可以根据需要选!

网友C:
先要找到干扰源

找到干扰源后,用隔离 滤波 处理

网友D:
处理干扰的途径

消除干扰需先了解
1、干扰源
2、耦合途径
3、敏感器件
方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建议搂主买本“杨继深”编写的“电磁兼容技术系列”书籍,多看看

网友E(2008-07-16):
说加个静操滤波器

网友F:
关键在电源部分吧

关键在电源部分吧

网友G:
高通滤波电路

用高通滤波电路试试。在加一个净燥电路。最好用945试

网友H(2008-08-24):
抗干扰的方法很多

 先要弄清楚干扰的来源,才能对证下药,

当然有时又是多个干扰叠加形成的,很难确定。  可以的话建议分块检测,被动的方法可以加大电源滤波,
隔离地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I(2022-01-09):
1.先找找干扰源;2.从电源抗扰角度入手,如磁珠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