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数传模块对敏感信号输及的干扰?

楼主(2008-06-11):
请教:数据采集终端,采集到相应数据后,用5W的数传电台发送给主机,在样机的试验过程中,发现发送数据时,无线信号通过数据采集的馈线感应出干扰信号,请教各位大侠,有何处理良策?馈线约有一米长!!如果将馈线离天线远一点,就好了,但靠近就出问题!单片机程序不易区分出是否为有效信号,从电路上有什么处理办法?

网友A:
用滤波器+瓷珠试试

网友B:
方案

1、采用屏避双绞线或是同轴电缆做信号采集馈线,屏蔽干扰,仪器、馈线、信号输入部分形成 哑铃型 结构
2、仪器内部 严格划分信号处理部分、通讯部分,尽可能用 金属屏蔽信号处理部分
3、若干扰信号频率与采集信号频率相差较大,可采取楼上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