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奇怪问题:把系统放地上系统就不 正常了,为什么呀?

楼主(2008-06-17):
有一通过传感器的数据采集系统,主芯片是新华龙的C8051F005。现在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如果把改系统放在桌子上,数据基本稳定,如果把系统放在地上,则会出现数据跳变,开机本来显示0点,结果却显示100多,而且数据还跳得厉害。不知道这个是不是EMI?以前对这个没什么直观的感受,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地球引力太大,哈哈。

开玩笑。

楼主:
没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形?

网友B:
系统地对大地有电压差

可能是LZ的系统的电源地对绝对的大地有电压压差导致间歇放电造成的吧

网友C(2022-01-09):
换一个地方试试?地上是否有强电磁场干扰?如埋下的高压线等

网友D(2022-05-07):
是不是50Hz工频干扰,离地面太近,公共阻抗变小

网友E:
地球引力太大,哈哈

网友:
桌面放块铁板, 设备放铁板上, 铁板接地与不接地都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