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接地是否良好?

楼主(2008-06-20):
我们用的模拟示波器,机壳上经常带有静电,把机壳接地(电源插座里的)也没什么改善。我怀疑实验室的电源地没有接好。请教一下各位,怎么确认?

网友A:
很简单,拔掉所有设备,那个灯泡接火线和地线上看看

如果灯泡亮或漏电开关跳闸,说明有接地线

如果没反应,那肯定是没接地线了

网友B:
请问楼上?

其实我的问题很普通,也很常见,就是电力电子这一行的产品
或者设备的取电一般不是220V的市电嘛,那用三相的插头接到
我的设备上,一个头是火线L,一个头是零线N,还有一个是地线。
请问,我的设备的地,就是电路板上的大面积的敷地GND,
芯片的GND,和各个电源模块的GND,可不可以接在这个三相插头的地线上。
如果不能,怎么处理这个三相插头进来的地?电路板上的GND最后这么
处理,不会是悬空吧?谢谢!

网友C(2008-08-14):
电路的GND和电源线的地线不是一个概念

电源线的地线一般接设备的机壳、电源滤波器外壳等

网友D:
220V整流后的GND和机壳(大地)连接是要爆爆的!!

通常如果直接用示波器调试这类电路的时候是事先要包示波器电源的大地线端开才能使用。

网友E:
楼上说得没错

你要买一个隔离变压器来给示波器供电,否则,嘿嘿,你的板子会冒黑烟的,到时候别怪兄弟没提醒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