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低温

楼主(2008-06-24):
低温实验、
旧的程序就好使,
换新的程序就不行。
但常温时没事,低温1个半小时左右也没事,
到了两小时左右就不行了。
一升温或者跑一会自己热了也能变好。

邪了门了,要是逻辑不稳定,常温时就应该暴露啊。

郁闷

网友A:
晕,用的什么MCU?

网友B(2022-01-09):
1.先排除芯片温度局限性;2.外围电路方面,可以关注下BOOT的电阻,低温下,电阻变小,导致boot阈值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