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的问题!

楼主(2008-06-26):
问个菜鸟级的问题,TVS管的特性,是不是像普通稳压管,遇到大电压的时候就
瞬间导通,还能自恢复,会不会反向导通?导通压降是多少?
另外,瞬间10A的电流要选多大的TVS管?

楼主:
大家回答一下吧~

我说的反向导通实际是对TVS管的用法来说的,单向的TVS管应该是反向接电压
高的电位,正向接低电位,可是我做实验过程中发现TVS管正向导通了,
而且压降是0。5—0。7V,是我的用法错了,还是TVS管的选型不对,
我说的10A是直流的,用几个毫安的直流实验的效果一样不理想。

网友A:
不明,请给出你连接图

如题

网友B:
正向就是普通二极管,导通正常

和稳压管类似,用法也类似稳压管,稳压管正向也能导通,类似普通二极管
TVS用来吸收瞬间大电流;

网友C:
建议

建议你去下载一个tvs管的datasheet看看就明白了
tvs管分单向  和双向     一般选型还要看功率,钳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