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计算软件MTBFcal(可靠性设计软件)

楼主(2008-07-09):
请问谁有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计算软件MTBFcal(可靠性设计软件)
我在网络上,搜索不到,哪位仁兄有,能发个给我吗?

icskysaige@yahoo.com.cn

楼主:
还有,一个产品的MTBF是用各个分立元件平均来计算的吗

也就是先算出各个分立元件的MTBF,然后再来算整个产品的MTBF,请问这样的思路正确吗?

网友A:
MTBF计算是有一个公式的

根据每个元件计算出分系统的MTBF,然后再计算出整个系统的MTBF。

网友B:
很难满足这个条件

成品的MTBF计算,并非有每一个部件的MTBF就可以了
即使每一个部件的MTBF都很精准,你也很难得到它在不同工况下的失效模式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可靠性试验
长城电脑这么牛皮的公司,为了得到它的PC电源的MTBF,用35台机器,在45度环境中连续工作30天,获得12W小时MTBF的成绩
为什么?因为算不出来

网友C:
re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想知道数据从那里获得是么?
可以参考mil-217,gjb-299c,还有一个贝尔实验室的标准.
mil-217可以不参考了,因为现在已经hdbk(用户手册).
建议你多看看关于可靠性的标准.
我对这个是非常反感的,哈哈.
五性有用么?没觉得,只不过老外一直在搞这个.
不如HALT实验的数据可信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