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种符号是什么器件吗?

楼主(2008-07-16):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器件吗,是在一种保护电路中用的!

网友A:
楼上的还不如叫双向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同意3,4楼

双向稳压二极管

网友C:
是不是在通信电路上看到的?

网友D:
双向稳压二极管、双向TVS、触发二极管等都有可能

如果再碰到乱用符号的,那就更多的可能了....

网友E:
稳、压器件

双向稳压

网友F:
以前叫做双向触发二极管

大部分用在可控硅的触发上
现在很多滥用,稳压二极管和TVS有另外的符号,不过要根据在电路中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画图的人随意大,导致看起来就是猜呀

网友G(2008-08-20):
从原理上看,双向稳压管不能这么画。

网友H:
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