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性电解电容不小心接反,会不会有损坏?

楼主(2008-07-16):
实验中不小心将一个100UF/50V的极性电解电容正负极接反了,
又改接过来,发现实验的稳压滤波效果比设计中变差了,
是不是对它有损坏?我的实验电压有1V左右,不过电流比较大,
1A的时候还好,10A过来就不行了。

网友A:
没爆炸?

你这个电容没爆炸算你幸运了!反接的话!应该电解电容已经坏了!

楼主:
没有爆炸!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是好的!

网友B:
100UF/50V的极性电解电容,1V时对10A电流滤波???

纹波频率多少?

能有效果吗?

如果普通电解电容加1V的反向电压一般都不会坏的
但如果时钽电解的话接1V的低内阻电源却很可能损坏

楼主:
纹波的频率有几十赫兹,效果不好啊!

请问你有什么好办法?纹波电压有0。2V左右,不是很好哇~

网友C:
呵呵

接反了,有可能引起电容变质了,介质变化

网友D:
电容选择

1V电压滤波用100UF/50V?
容值太大效果不一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