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如此接地

楼主(2008-07-17):
一个485总线的SCREEN引线如此接地是为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哪位高手解答下啊!

网友A:
防感应雷击

楼主:
防感应雷击为什么不直接接地而是通过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B:
唉,那个是TVS,而不是双向触发二极管

网友C:
RS485接口防雷

这才是标准的RS485接口防雷保护电路.

浪拓电子--您身边的电路保护专家

楼主:
5楼的朋友,TVS的符号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D(2008-08-29):
还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E(2009-12-31):
6楼兄弟的电路很好:)

网友F:
也要看特性的。用双绞线的话大部分情况下,差模可以省掉。

网友G(2010-02-03):
也可以防esd

网友H:
嗯,6楼的电路不错

网友I(2010-04-15):
个人认为:中间那个有点像气体放电管,主要是用与防止浪涌,双向TVS管主要用于防静电。 这个接法是正确的,特别是用于485室外线,图的左边应该是你的单板的,所以气体放电管要放前面。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在TVS管和气体放电管之间串接一个几欧姆2W的电阻,因为TVS管的动作速度远远大于气体放电管,加电阻可以使浪涌来时气体放电管先动。

网友J(2010-05-27):
6楼的电路不错

网友:
6楼能否解释一下您的电路?电路原理。

网友K(2010-06-27):
第一个氖管是吸收LN之间的尖峰
第二个氖管是吸收L、N对PE地的尖峰
后续的压敏电阻是同样的机理

网友K:
回楼主:这样接地的目的,设计者不希望双端屏蔽接地,同时他又不希望远端屏蔽层感应出过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