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lc256外围电路图

楼主(2008-07-22):
新手,先谢过了啊.....等待中

网友A(2008-08-27):
按照datasheet每个引脚的功能接就行了

就是电源、地等;I2C的连接注意要接上啦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新手”都成为“屁哥”的代名词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用“新手”作为借口?
难道“新手”就可以连一点基础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