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电感作用和名称

楼主(2008-08-03):
该电感样子,和TVS样子差不多,是串接在系统电源输入处.

接法:

稳压电源+5V ---- 电感 ------- 系统电源+5V输入端

稳压电源地  ---- 电感 ------- 系统电源地输入端

请问该电感的名称和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磁珠,滤除高频干扰

网友B:
这类器件因为是电阻小

量出来的电阻基本是很小很小的,因为两端是用引线直连的

网友C:
磁珠和TVS样子差不多?

网友D(2008-09-17):
共模滤波器

共模滤波器,附近应该还有电容,能够抑制正负两端的串扰(如果是磁珠主要是抑制高频)。

网友D:
是emc方面的器件。

是emc方面的器件。

网友E:
共模滤波器

我也同意7楼的,共模滤波器

网友F:
``````

共模电感

网友G:
磁珠

电源滤波用于滤除高频噪声,将高频噪声能量转换成热量,因此有个指标很重要:阻抗Z@100MHz,即100MHz下所呈现阻抗值。直流电阻较小,几十个欧姆。因此不会分压分的很厉害。

网友F:
..........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046806       有射频电路视频教学课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