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案子如何过静电测试

楼主(2008-08-21):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做一款家用播放器产品,周身金属,只有前面板是塑料的,上面有一个按键和一个遥控,按键通过一个座子连接到主芯片的IO口上。静电测试空气放电8KV的时候打前面板总是死机,一般是打过静电几秒后会死机或者暂停一会儿后继续播,但死机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做了很多处理,包括把前面板的地和主板的地用很粗的线连起来,或者在按键上价格 ESD,效果都不是很明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对策。

网友A:
可能

前面板不是塑料的么,怎么接地啊, 有没有考虑过遥控接收头啊,很多接收头都要铁壳屏蔽的,说明其抗干扰能力还是不强的

网友B:
考虑如下

首先找传导路径,然后采用隔离疏导的措施解决~

网友C:
解决静电问题方法

解决静电问题主要用到“堵”和“泄”
堵:主要割断静电释放路径

泄:就是让静电引到地上

网友D(2010-01-05):
两种方法:
1。要么前面板完全不导电
2。要么前面板安全导电。
就看你么处理了。赫赫!

网友E:
前面板用导电网屏蔽处理试一下

网友F:
处理闪电和ESD感应情况的最好方法是从敏感元件上将瞬态电压转移走。一般由一个并联连接的保护器件完成。发生瞬态事件时,瞬态电流通过瞬态抑制器分流,使被保护电路上的电压降低。

网友G:
CTI华测检测,专业的可靠性和失效分析实验室。15817320692    0755-33683674         yangwliang@163.com

网友H:
是不是你按鍵沒有做隔離啊

网友I(2010-02-05):
隔离楼主应该做了吧

网友J:
结贴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K(2011-04-19):
同意4楼的说法
建议楼主先试验一下打板子上的地是否会死机,如果也会死机,那么所有泻的办法都是没有用的,只能堵

网友L:
面版金属镀。接地?

网友M:
1.面板接口加机壳地;
2.板子加静电泄放回路,此静电泄放回路必须和机壳地相连;
3.信号端子处加导电泡棉;
4.信号处加防护器件,如TVS或者压敏电阻等;

网友N:
将前面板镀绝缘材料就可以了

网友O(2011-05-26):
上面有一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