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贴片芯片的抗震能力.

楼主(2008-08-25):
一个二十脚的贴片单片机芯片,因为应用的地方震动很强烈, 所以老板担心会不会因为震动而导致贴片的那些"又细又小"的引脚的焊接处出现接触不良,那些引脚看起来不太可靠的样子...想请问各位需不需要担心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不放心就在芯片下放红胶.

不放心就在芯片下放红胶,另外刷锡的时候要多刷一点,现在奸商太多,刷锡刷一丁点.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可惜老板实在不放心让重新换芯片做了...55555555555

网友B:
要是没有要求可以使用有铅工艺

无铅工艺焊锡的韧性没有有铅工艺好
但是鉴于环保不推荐有铅

网友C:
典形的顾头不顾腚

别的任何一个元件松动,可能都是系统的致命伤。
赞成2楼意见,20个脚的单片机,加了胶的话,引脚差不多只承受自已的“惯性”,可靠性比那些电感,结构件等高得多,甚至高于贴片阻容元件

网友D(2022-01-09):
什么领域?车载?我们在汽车电子上数十脚的贴片IC用很多,从未有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