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两个电路板之间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09-01):
最近要把两个独立的电路板连接起来,做通信实验!一个dsp的,一个mpc862的,做hpi通信!

连接方法:把数据线,地址线连在一起,然后,地线(一根)连在一起。一个电源,两个开关。

有点问题:要是我不开一个,另一个启动不了。只有两个都开了,才能正常启动,但是,还是有30%的机会起不来。单个板子,都很正常。

会是干扰,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帮咱分析下!

谢谢!

网友A:
HPI 你设置的是不是三态总线?

并行总线应该同时开关

楼主:
还是糊涂!

目前是这样的:mpc862使用仿真器去加栽程序,然后启动,整个系统是可以运行的.
但是,只要一脱离仿真器,使用bsp自启动,就会出问题.

我搞不清楚问题在哪儿!

网友B:
~~~~~~~~~~~

系统整合是考验工程师真功夫的时侯,理论经验一样都不能少,祝你好运

网友C(2008-10-30):
你的通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地线!

   一般仿真器都有比较大的驱动能力。而如你所述只开一个,则整个系统都不能正常运行,估计是两个板子间的驱动能力不足。可以考虑通过驱动后进行。
    再有,你的地线太少了。应保证板间至少有1/3数量的线是地线。

网友E:
用光牛隔离吧

用光牛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