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TDK钳位滤波器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8-09-02):
近段时间需要选用一款钳位滤波器,但却不知道根据什么选择合适的型号,实在头疼,还请用过的朋友明示,谢谢!
这种元件可以常被叫做磁环。

网友A:
不是磁环么

不知道它的俗名是不是磁环。我们EMC实验室经常用到这种磁环,TDK是做EMC器件方面不错的供应商。一般来讲,都是直接环在线上,怎么选择就看线有多粗了,环的越紧、空隙越小,效果越好。而且用近场探头可以看到抑制噪声效果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