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I的测试图怎么看

楼主(2008-09-18):
(无正文)

网友A:
关于EMC的图

图中红色的线表示所测试标准的限值,即测试的结果不能超过该限值,否则就算Fail。图中的216MHz以及约140MHz的尖峰明显超过限值,因此要考虑系统中哪里可能产生这些频率点的辐射,想办法将这两点的辐射降下来就OK了……

网友B:
专业过压和过流保护

上海瞬雷以过压和过流保护为主,产品包括:TVS/瞬态抑制二极管,Varistor/压敏电阻,Spark Gap/玻璃放电管,Gas Tube/陶瓷放电管,ESD/静电保护器,Tvs Array/半导体放电管,PPTC/自恢复保险丝,Diode/二极管;

详细方案包括RS485防雷保护(RS232,RS422),视频接口保护方案(VGA),音频接口保护方案,太阳能水温控制仪防雷保护方案,汽车电源防浪涌保护方案 ,RJ45接口保护,220V电源防雷保护,通信设备中的应用(ADSL,交换机,光端机)。

如有咨询,请随时联系;021-61492172-26李淼

 QQ:526782246 MAIL:limiao@spsemi.cn

网友C(2008-11-11):
这么久了,没人解答啊

网友D:
2.限值线

如:joeskin

超标不算严重

网友E:

你的产品用的标准是30M-230M 为40db,230M-1000M 为47dB

这条红线就是这个安规标准。

你这里有好几个频点都超出了安规范围,就是要修改一下。。具体方案不好说。。自己去试

网友F:
辐射发射实验分析

从你做的辐射发射实验结果看,情况不理想,凡是超过红线(模板线)的都为不合格。即使不超过模板线也需要留3.6dB,才合格。建议改变屏蔽和电源滤波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