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邪门的干扰

楼主(2008-09-22):
如图所示,我用万用表竟然能量出恒定的AC100~200V的电压,搞得我头疼,哪位能说说原因和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分布电容

网友B:
不邪门

很合理。80米的线,电容有几纳法到几百纳法呢

网友C(2008-11-11):
这不算干扰吧?

网友D:
代上负载就测不到了

如题

网友E:
要能把灯带亮,那才叫超邪门!

网友F:
什么表

用什么表量的?表的输入阻抗大,而分布电容也大,就量出来了

网友G(2008-12-19):
如果是直流的话就量不到了哈

如果是直流的话就量不到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