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种视频干扰来源于哪?

楼主(2008-09-26):
(无正文)

网友A:
~~~~~~~~~~~~~

请问此种干扰的来源?

可能是摄像机和视频矩阵系统这2头的接地电位不一致

该如何处理?

pelco有一款产品能解决此问题:GIT100;巨贵;
国内也有一些厂家生产类似产品,搜索,视频抗**即可;
自己做也可以,就是视频电缆上绕磁环即可;但是这个磁环是特制的;

楼主:
现在怀疑干扰来源于母槽板上的视频线,

因为300路以上要两个机箱级联,母槽板上的视频线加长一倍,
此类干扰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B(2008-11-02):
这种干扰一般来自于设备的电源

网友C(2008-12-18):
直接从设计层面解决成本会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