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显示问题

楼主(2008-09-29):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显示"8"时各段都能显示出来,但是在显示"2","3","4","7"时会出现部分段不显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相应的这四个数据对应的寄存器有损坏?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7219对时序和信号边沿要求比较严格

7219对时序和信号边沿要求比较严格,传输距离长了通常很不稳定,建议在输入端使用7414对其进行整形。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好古老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