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00液晶屏乱码问题

楼主(2008-10-13):
采用M600的液晶模块(带驱动),PIC18F258作为MCU,两者用RS232通讯,液晶屏装车后总是出现乱码,在正常显示的位置出现,不装车则没有乱码,分析是干扰,可具体干扰从哪引入的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过压和过流保护

上海瞬雷以过压和过流保护为主,

产品包括:TVS,Varistor,ESD,Tvs Array,PPTC等,详细方案包括RS485防雷保护(RS232,RS422),音频接口保护方案,汽车、通信设备中的应用(ADSL,交换机,光端机)等应用。

详细参考www.starhope.cn

李淼,QQ526782246 limiao@starhop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