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 静电实验总被打坏

楼主(2008-10-25):
请教大侠 :
我们的液晶驱动为HT1621,在做静电放电实验(断电放电15KV)时总被击坏.
在每个液晶管脚处加了TVS管时仅击坏了几个1621管脚,如果不加,则1621芯片整个被击坏短路.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

网友A:
?

TVS管保护电压过高吧?多少伏的?
加个小的滤波电容(如1nF)试试

网友B:
空气放电15KV需要一定的距离,加强机械保护

网友C:
ESD静电保护器

TVS管的选型是否正确,是否由于箝位电压过高而导致后面的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