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脉冲群干扰测试加载在继电器输出的应对办法

楼主(2008-10-26):
公司一个用于电力的设备需要过电脉冲群干扰测试,干扰加载在继电器输出端,系统死机。后在机壳和电源地上加上好几个1uf/1600v的压敏电容,测试通过。不过不知道亚敏电容是怎么吸收掉干扰的。为什么继电器的输出会影响到CPU上呢?继电器应该是隔离的,那么光藕的输出会不会也会受到这种影响呢,没有实际测试过,恳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过..

有解决脉冲群干扰问题的,可联系电话13371969618

网友A:
你的继电器的输出是怎么连接的?

一端接电源地,一端接信号?

网友B:
设备端口增加保护器件

在设备的端口增加保护器件.对干扰电压进行限幅,对干扰电流进行泄流,对干扰能量进行旁路等措施.

网友C:
好帖!

尽力顶一下!!

网友C:
有图片和必要的图示说明更好

楼主(2008-12-03):
更正一下

1uf/1600v的电容是CBB的电容。不是压敏的。压敏的没有这么大容量的。继电器的输出是直接连接到端子上,端口上都家有P6KE系列的TVS管。不过好像对于这个不太管用。继电器的线圈就直接用245逻辑驱动了。

qinxg 的意思是继电器动作的时候产生的高压脉冲么?不过我的继电器没有动作。干扰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到系统中呢?难道还需要加上光耦进行隔离?

langtuo说的这几项好像有些道理,不过对干扰电流进行泄流,对干扰能量进行旁路等措施可否再详细说明一下呢?这方面我的确是个新手。

感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2023-02-23):
有解决脉冲群干扰问题的,可联系电话15093662590

网友D:
硬件上隔离处理,软件上检验

网友E:
脉冲群干扰  由于触点到线圈存在分布电容  干扰通过如下途径起作用

触点--->线圈  --->驱动电路--->CPU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