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脉冲试验时,换相时死机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27):
各位大虾:群脉冲试验4000V,打试验的时候没问题,但是当打完一项比如N+,手动按停止,然后换到N-,这时候还没开始打,就死机了。我们是打六项实验(L+,L-,N+,N-,LN+,LN-),每项2分钟。在打试验的时候,表现很好。就是在换相的时候,就死机,没有规律。这时候应该没有干扰了,但系统还是死机,想不明白为什么?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呵呵,继电器断开的时候,不是干扰很强吗?

这个会不会有相同之处?

网友B:
要么你把电路板布线铺地修改,要么加滤波器件

要么你把电路板布线铺地修改,要么加滤波器件。很有可能是一些口线需要加强处理。从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通过更改电路板通过试验了。同事也遇到过,是添加磁环解决的。

网友C:
我想不明白原因是什么

在换相的时候,应该没有能量干扰线路板了,为什么还会死机?干扰从哪里来的?

网友D:
电容效应吧

网友E:
原因

能否有经验可以分享这块知识.

楼主:
请教五楼,这里怎么解释电容效应?是指换相时电容快速放

请教各位几个基础问题。仪器上说的N+,L+,N-等什么意思?反映到线路板的直流端,直流端的波形会怎么变化?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各位高手??

网友F:
希望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