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13 抗静电测试 急!!

楼主(2008-11-03):
   最近,发现SAA7113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ESD测试时候2K也不能通过,换了各种ESD器件也没有什么效果。估计是ESD测试的时候,电荷注入对地干扰造成的。在莲花座接口处加一0电阻或者磁珠隔离,效果好了,但是依然出现问题。(我的PCB是6层板,SAA7113的模拟地已经分开了,在布线上做了比较多的抗干扰处理)。
  7113是用的比较多的芯片,难道大家在做产品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吗?各位用过这个芯片的,能帮忙一下不?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不是SAA7113的问题

我公司用的SAA7113和SAA7144都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
你的莲花座(RCA)接口的地跟谁连的,模拟地?
数字地和模拟地在这种情况下隔离要比连在一起的完整地要差,静电需要完整地快速的泄放。
你用的是什么ESD器件,“ESD测试时候2K也不能通过的”的具体表现?

网友B:
ESD静电保护

SAA7113和SAA7114芯片打坏,是由于抗干扰能力太差,应该构建初级和次级的两极保护电路,这样可以实现整体的接口防雷击和防静电保护.

具体应用方案为: B3D090L+LT-MSM010+BS0080MS

楼主:
静电是需要完整地快速的泄放

2楼说的 的确是,我的7113模拟地和数字地是用磁珠分开的,后来用0电阻好一点,估计是0欧电阻比磁珠更好释放静电。不分开应该效果更好!

楼主:
应该构建初级和次级的两极保护电路?

3楼的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