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铁盒子能否做到120dB的屏蔽效果

楼主(2008-11-18):
要做一个测试工装,一个发射机装在密封的铁盒子里,用里面的蓄电池供电,只用一个SMA插座将400MHz的RF信号引出来。

发射机发射功率0~-10dBm可调,就是说最大0dBm

由于发射机是一块单独的电路板,可能有少许漏场存在,但是没有条件做测试

SMA插座通过同轴电缆连接到被测装置,要求盒子外的功率衰减到-120dBm以下,请问光是用铁盒子能不能做到,如果不能,还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与铁皮厚度及频率有关

工厂用的双层电磁屏幕房,是1mm厚的镀锌铁板,层间距2-3CM,在VHF频段衰减不到100dB

网友B:
铁屏蔽磁场可以,屏蔽电场还是用铝和铜吧

网友C:
关键是铁盒子可靠接地。

网友D:
不装插座还有可能,

装了插座,就别想了

网友E:
我这有一个产品过不了EMC

我们有一个断路器产品过不了400多MHz的电磁辐射,请问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F(2008-12-18):
断路器是什么东西?

我们做过很多整改,但这个东西没有见过。也有EMC问题吗?

网友G:
断路器是低压电器里面的东西

但生活中也有很多人把它衍生定义为:只要是能实现过压或者过流时达到切断作用的电子、电力器具均称呼为断路器。

如果过不了的话,估计是断开的瞬间的对外的干扰,因为有一些低压电器中的断路器,其内部有线圈。

在此BS一下LS的赛盛技术 ,你们别乱发垃圾邮件好不好?总是把俺的邮箱发满了你们那什么整改、培训的东西,俺都烦死了。。。

俺邮箱:xinyuanpic@163.com

网友H(2009-02-10):
不可能的

做到50就非常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