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家电控制板(电风扇)打脉冲一般要求打多高?

楼主(2008-11-25):
请教:
    请教小家电控制板(电风扇)打脉冲是单脉冲还是全脉冲?
    要求打到多少V?

    谢谢!

网友A:
DC 风扇打了500v就可以了,但220v的风扇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不太清楚单脉冲还是全脉冲什么意思

不太清楚单脉冲还是全脉冲什么意思
一般家电检测的时候是电源线加干扰有几种脉冲吧;其中有静电脉冲(空气,8kv,接触4kv),快速脉冲群(1kv),浪涌(线线:1kv,线地:2kv),注入电流(3v),主要是这几个吧

网友C(2008-12-28):
LS的测试标准够低。。。

呵呵,都低到裤腰了,底裤都快漏出来了。。。

网友D(2009-02-10):
请查看相关标准

请找相关的标准查看,这样有把握,产品设计最好留10%的余量

网友E:
详细标准请参照EN55014-2

一般情况对电源口进行脉冲测试
要求电压为1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