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微电机频繁起停的可靠性问题

楼主(2008-11-30):
    我欲给某产品选购一款直流微电机,由于成本问题,选了有刷电机,现在有两个备选:碳刷(厂家承诺4000h的运行寿命)和电刷(厂家承诺2000h的运行寿命)电机。
    而产品上是要对该电机进行频繁起停,转6s,停2s,如此往复,需要可靠运行1000,000次。从我查的资料来看,频繁起停可能会加重电刷的磨损,可靠性会降低(我们定义转速异常或不能转动即为失效)。
    有没有好的办法证明电机适合该产品?当然最保守的方法是设计工装让电机起停运行1000,000次,看会不会出问题,但这样花费的时间太长了。
    请教达人:如何证明直流微电机的频繁起停的可靠性?或者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来选电机呢?

网友A:
8S*1000000=2222h

这不是已经达到要求了吗?

既然写了4000H,那么不管怎么用,只要是电压、负载没超,都不会有问题的,电机写4000H一般是比较保守的了,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大厂出的电机,我原来用一个日本的有刷电机,质量很好,名字忘记了。。。

网友B(2009-09-02):
选用无刷的啊。

网友C:
2楼, 注意起动瞬间, 大电流对碳刷及换向器的烧蚀.

白炽灯的平均寿命1000小时, 你开一秒,关一秒, 看看能不能折腾10小时

网友A:
启动瞬间不是用户去猜测的,而应该是厂家要做的技术限定条件明示,呵呵,如果他不明示,那只能说明他认可所有使用状态,否则就是不合格。

网友C:
有刷电机起动的大电流冲击对碳刷的烧蚀, 这个是常识问题, 厂家没有给你这个指标, 他们是有意回避这个问题.
你要自已去实际动手, 做个控制器, 随机抽100个来做试验,得到自已的数据. 不能想当然的去做二年纪数字吧

网友D:
LZ的需求“转6s,停2s,如此往复,需要可靠运行1000,000次”只能用无刷电机,而且必须得死质量很好的无刷电机。
对于有刷电机,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寿命!

不过,LZ貌似失踪了....

网友A:
呵呵,刻意回避,但使用者没有发现,那首先是厂家的欺诈,其次是使用者的技术能力。

厂家如果没有明示,根本就不需要测试,首先和它沟通让厂家自己确定是否可以,如果厂家都没说是否可以,即使你测试可以,也不能就把它当真,它依然是不合格品,不应该在设计时采用。

这和2年级数学没关系,这是基本的设计体系要求的最基本流程。

网友C:
你这就叫"技术能力"? 或是你的"设计体系"?

yewuyi发表于 2008-12-6 17:27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编辑 加精 评分 返回版面 TOP2楼:
8S*1000000=2222h
这不是已经达到要求了吗?

网友C:
就事说事, 搬大道理管用吗?

网友A:
没发现这是什么大道理,只感觉蚂蚁总是喜欢用经验主义来主导问题而已。

厂家如果没有做技术限定的情况下说工作4000H,你就可以视为其产品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工作4000H,如果你不相信,你根本不需要测试,只需要联系厂家让它确认并修改其规格书,设计选型的流程解决就可以了,至于所谓的弄100个做实验根本没太大意义,如果你的实验通过但厂家的规格书都未明示,那么出现问题时,你根本就不可能获得质保承诺,如果你的实验没通过,那更没意义,所以,要做实验验证也是在配件供应方提供了正确的规格书之后才进行,否则纯属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无限的折腾之上。
如果厂家提供的规格书不正确,但你又相信了,那就是典型的选型错误,属于技术能力的不足。

不要动不动就以做什么实验来让用户相信,如果你的规格书没有明确的结论,即使实验通过也不会被相信的,除非是个作坊小厂。。。

网友C:
这方面,建议楼上向老王请教,当年,老王花了老板的3000W,做了一个投影机关键器件的老化曲线试验,这配件的供货商,据说是领先世界的,他们的数据,尚不可靠.哈

网友C:
直流有刷电机碳刷的烧蚀程度, 与碳刷与换向器的接触面形状, 工作压力,电流有效值, 电流波形有很大关系.

1994年以前,大陆的CNC宽速直流电机,通通用工频SCR开关,后来引进国外高频斩波调速器,电机换碳刷的时间延长了一倍。

对于不同的工况,器件厂家根本没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数据,更不能根据数据表中一个典型数据做一个简单的除法了事. 楼主所说的2000小时,厂家如果有书面报告的话,肯定会附加一个测试条件的,如:工作电压, 电流,负载性质,环境温度,湿度,持续工作时间,间隔时间,甚至会包括测试环镜,如海拔高度,空气流速,测试电源型号. 这就是打太极的方法. 越是大厂, 打太级的方法越多. 实际应用, 你要考虑到厂家的这些招数. 俺自已就在做IC 的datasheet.

网友C:
汗一个,不搬出老王,还镇不住小Y呢. 俺还得继续修炼...

网友E:
感觉yewuyi朋友说得很在理,但好像事实都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产品,厂家数据手册提供的各种性能指标,全部是在一定的工作条件下测得的,没有万能数据。我们用的时候得要参照他的测试条件,同时还要经过自己模拟自己工作条件的测试,来确认在我的使用条件下该产品的实际性能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