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静电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4):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请教:

我是做大家电的,我用NEC单片机做的控制系统,国家标准要求对机器操作界面施加15KV的静电空气放电,操作界面上有电镀按钮,可以吧静电导入我的按键控制板。只要放电我的控制器立刻崩溃,而且是单片机损坏,小弟问一下除了结构上的问题,电路上有没有什么好的防护措施

网友A:
re

单片机永久性损坏吗????
我以前做过一个东西,和你的东西很像。
一打静电,单片机就死了,51的片子,复位键都没用。必须断电再上电才能正常!
分析是机壳和电路板之间的静电场放电干扰!
1.要注意单片机的去耦电容的摆放
2.单片机电源的处理
3.增加瞬态抑制电路
4.可以尝试把电源和地串一个104的高压瓷片电容(高频特性要好)到机壳地
这是电路方面的方法。结构方面的既然你不需要,就不罗嗦了!

这是我以前发过的一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topicwithme

网友B:
加垫片

加垫片

网友C:
良好的接地,就是大面积接地,和我们以前理解的接地不同

网友D(2009-01-03):
ESD静电保护

只采用系统级的方法不能解决所有ESD问题,系统级和器件级需要齐头并进。
首先,必须确定所有系统级问题并仔细规划,因为系统架构问题在后来的设计阶段是很难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