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做burst测试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08-12-06):
一款LCD模组,一做5khz 2kv的burst测试就发生显示的字符反转了180度,或者图形整体移行,上移一行或几行,或者下移一行或几行,但显示的内容还是对的。用的是矽创的lcd驱动IC.

网友A:
弱弱的问声什么叫burst测试?爆发测试?突发电压测试?

楼主:
快速脉冲群

网友B:
快速脉冲群叫EFT/B.

主要是模拟电网对设备的干扰。

主是的用电容把干扰导向大地。

器件如何选可以去看一下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介绍。

网友C:
楼主是怎么注入干扰的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注入干扰的,如果是从电源线上注入的,那么是交流还是直流过去的,还是信号线上过去的?就是说busrt是怎么影响到你的lcd屏的

网友D:
用了这么多年矽创的IC

还没听过LCD会受干扰,情况不够详细

楼主:
模块是用DC24V电源,从模块电源注入

用的是矽创ST7565R,ST7565P.
LCM是COG封装的,当手指显示屏,contrast闪动很厉害,而且会字符反转,错行

网友D:
建议问矽创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