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并大电容是否会引起电磁辐射超标

楼主(2008-12-08):
直流24V永磁电机,离电机半米远并一1000UF电容,现在做电场辐射测试,10M左右一点陡升(类似正旋波),请教可不可能是电机电容并联谐振造成的现象?
谢谢大家

楼主:
迷人理啊

网友A:
解决电磁辐射超标,电容肯定要用的!

前不久我们刚解决一个咖啡机上电机超标的问题和一个卡车液压泵电机的EMC辐射超标问题。

网友B:
再并一小电容能解决,具体参数建议实测!

再并一小电容能解决,具体参数建议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