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1KV 5KHz EFT测试求助(急)

楼主(2008-12-10):
我们公司的一个USB设备在做1KV 5KHz  EFT测试时发现CPU被打死,没办法自动复位.我们使用的USB线为带磁环的.干扰分别从数据通道和电源通道进去的.
请教大家有什么成功整改方案啊.谢谢先了.
数据通道:----
电源通道:----

网友A:
有加TVS在USB上吗

网友B:
是瞬态干扰直接到了CPU.

抑制器件加引导。

网友C:
很常见到,eft干扰把CPU的程序搞死了吧?

很常见到,eft干扰把CPU的程序搞死了吧?一般CPU不坏掉的,应该能重启的吧,呵呵;注意选择磁环,不同的磁环对不同频率敏感度不同

网友D:
USB2.0接口抗干扰保护

为了应对ESD给芯片所可能带来的潜在损伤,业界常用的做法是在敏感的CMOS芯片附近施加外围的ESD保护元件。

0603-240E0R8PP-LF    压敏电阻是0603封装工作电压18v,容值是0.8pf,USB2.0端口防静电.

网友E:
数据线上串ESD保护器件也行,不怕贵的话

网友F(2009-02-03):
主要是电源问题!加大电源滤波!

主要是电源问题!加大电源滤波!

网友G:
强列建议增加TVS和压敏电阻

强列建议增加TVS和压敏电阻,效果很大!

网友H(2009-03-05):
楼上说的是

楼上说的是。要是再加上滤波电路 的话效果会更好!!!

网友I:
先看看你的方案,才能针对性地提出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