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这个波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8-12-17):
做笔记本电池的充电器,这个波形是充电器的cpu和电池保护板上的芯片通信的波形,保护板大多用类似BQ2060这样的芯片吧,SMB协议。时钟线是充电器的cpu输出的,数据线会在不同阶段由cpu设为输入或输出口以发送数据给保护板或者从保护板读取信息。问题是为什么接某些电池信号波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是阻抗不匹配吗?但是为什么只有个别的脉冲会变得电平那么低?信号频率也不高嘛。

楼主:
怎么没人提供意见?

是不是照片太大了?换个小点儿的试试

楼主:
怎么没人给点建议吗?

网友A:
一点点看法

首先要看,你SMBUS的驱动能力,如果驱动能力不够,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你放上示波器是这种情况,但是拿掉就好了,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