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该怎么过

楼主(2009-01-04):
     大家好,你们的产品的ESD都是怎么样通过的。我的一款产品用静电枪打地都会把机器打死,该怎么样处理一下呢?

网友A:
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B:
布线问题和元件选择问题

网友C:
问题太大

你的问题太大,没法用一句话两句话来回答;先找些**看看,使用些基本方法来处理看看。

网友D(2009-02-05):
ESD静电保护元件

具体的做法就是在电子系统的连接器或端口处放置ESD保护元件,使得电流流经保护元件,且不流经敏感元件,以维持敏感元件的低电压,使其免受ESD应力影响,进入有效控制ESD事件的发生。浪拓电子技术还积极帮助客户解决他们所面临的过压保护难题,在深圳专门成立电路保护应用测试实验室

网友E:
隔空打地能打死不?

网友F:
调整地线阻抗

地线阻抗太大!
请调整机器内部走线和增加TVS

网友G(2009-03-13):
过ESD最简单的方法

过ESD最简单的方法是增加容易被打死部分的接地面(用包裹法将易出问题的地方用铜皮包起来做屏蔽),在容易打死的地方加合适的ESD静电管。当然要考虑量产成本,如果还不行那就得重新画板布线了。

网友H: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你得看你打的是什么位置,能影响到那些地方,死机是哪个因素导致的?上位机还是下位机?CPU还是CPLD等等,然后查看相应板子的安装,PCB布板是否有问题。“地”的连接是否可靠等等……多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