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中高频辐射

楼主(2009-01-04):
本人有一产品在上海做高频辐射试验,在400MHz上面常出现产品不工作了,也不知是电源端被干扰了还是信号端被干扰了。
请问如果用一个铁壳,有没有用,这个铁壳要多厚最合适?

网友A:
有铁壳可以改善

但是要注意接口处理
另外对于单板设计和PCB也需要考虑.

楼主:
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我应怎么片理比较好,板子很小,只有40mm*40mm

网友B:
高频辐射是指辐射抗干扰吗?

你可以做实验定位是干扰是怎么样进去的。这个会吧?

如果从信号或电源线缆进去的,加什么铁壳也没用。
如果定位出是空间进去的,就可以用金属壳,注意通风孔大小,缝隙和搭接,接地等。

如查定位出是线进去的,可以用屏蔽线缆(注意屏蔽网的搭接)。如果能接口电路进行滤波处理最好不过。

楼主:
谢谢

上海做试验要比较贵,要再看机会了.谢谢大家的帮忙,下次通过了我再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网友C:
补充点儿

赞同5楼的意见。补充点儿:对于高频信号建议用铜壳更合适,铁壳更合适抑止低频干扰;对于通过信号线和电源线上接收的干扰信号可以用馈通滤波器类的元件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