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静电测试时静电枪为什么要垂直被测设备表面?

楼主(2009-02-19):
有款机器在做8KV静电测试,用静电枪打机器的金属端子。如果静电枪斜着打,就会出现花屏,如果垂直表面就没有问题。请问为什么斜着表面过不了静电?

网友A:
接触放电还是隔空放电?

接触放电想必不会与角度有关, 隔空放电的话,由于放电头的电场主要集中在EUT的+/-45度角内, 如果将静电枪斜着(>45度),则相当于增加了电场的作用面积.

操作手法也有很大关系. 对标准的理解,对EMC测试人员的操作,俺都有些迷惑,有的时候,这Y按了开关再去打,有的时候放到位置了再按开关, 标准上是要按后者,但实际应用中,带电体不可能到这个位置才带电. 俺认为开了再去打比较贴近习惯

楼主:
谢谢LS,是接触放电。

   谢谢LS,是接触放电。
   不知道是否与天气有关呢?因为这套系统以前一直是可以通过8KV的,这些都是阴天,是不是和天气有关呢?

网友A:
与外界的天气无太大关系

做ESD的测试房,有湿度调节设备的

网友B:
接触打8KV啊,什么机子啊?

楼主:
回LS:是TV

网友C:
扫射的方式就是开了之后再打。。。

单次的方式是靠近之后再打

网友D:
回PowerAnts

我们有次设备就是这样,开了机器放在上面打没事,但是在设备上开机就给打复位了,做测试的老师也很迷惑,标准上说的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