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些关于EMC基本问题的答复

楼主(2009-02-20):
问:1、关于脉冲群的抑制,有哪些主要的方法?
答:对于产品脉冲群问题,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1)、电源端口主要是增加共模滤波措施,主要是共模电感以及Y电容;
2)、信号端口的主要是信号口的共模抑制,主要措施是增加共模电感,以及对地电容。
3)、电缆端口增加磁环也可以提高抗干扰水平;
4)、另外系统的原理图电源,PCB信号环路设计也是比较重要

问:2、外部对设备的干扰用频谱仪能不能测?外部的干扰会不会引起频谱仪的失真?换句话说就是怎么判断外部的干扰没有干扰到频谱仪?
答:外部的稳态高频信号可以测试,如手机信号,一般信号干扰不到频谱仪。判断是否干扰到频谱仪器可以采取有无异常的信号与频点。

问3、我们是生产高压变频器的,设备体积比较大,没有那么大的EMC试验室,如果我们只是买相关的测试设备,如果在设备最终安装条件下进行安装后的试验,这个测试结果与在试验室内相比会有多少差别?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答:主要看怎么测试,现场测试会与周围的电磁环境相关。测试时注意背景噪声,另外对于你们行业,应该会有一个现场的测试规范,与实验室要求应该会不同。

问4、在运行过程中,变频器旁的大容量断路器(1600A的高压断路器,它的负载是一个5500KW的电水泵)动作会导致变频器保护,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干扰?原理是什么?
答:需要分析短路器与变频器的连接关系,首先分析是否是传导干扰(通过共电缆,连接电缆导致),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是空间辐射干扰,比较容易耦合到数字电路,采取局部屏蔽尝试 ,你最好给我一个连接关系图以及各模块的定义

问5、与工控机通信的一个芯片AT89C8252在用一段时间后会坏,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答: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接口以及电源的信号幅度,看是否有过压过流的现象。另外如果有接口直接露在外面,ESD损伤也有可能

问6、通过什么方式可以使一个普通房间的湿度控制在30%左右(因为我司ESD房间是普通室)
答:如果湿度过高就使用烘干机,如果湿度过低就使用加湿器

问7、怎么通过校准报告的参数看每个ESD枪的差异性。那个枪比较严酷?
答:无法看出来,枪都是一样严酷,都是满足一定的国际标准要求,只是测试量级不同,那么对于EUT来讲就是不同严酷要求了。枪的质量好坏取决于内部器件的稳定性以及静电波形 输出的稳定性,当然老外仪器这块做的比国内要好一些,当然价格也是国内厂家的好几倍

问:8、一个AC220V的防雷电路,要求能通过4KV测试;能否提供一个详细方案,包括器件具体型号、参数等
答:防雷设计电路可以参考如下方式:
对于器件的选型这块压敏电阻可以选择470V启动的,气体放电管启动电压为470V启动的,具体型号可以根据防雷标准的量级要求来确定,一般选择为2000A以上,那么一般就能够满足一般标准的防雷要求,正常来讲对于满足标准这块做一级防护设计就可以,第二级防雷电路可以不做设计要求。

问:9、客户如果说电源都是外购的,是不是真地说明他们产品不涉及EMC问题了?
答:电源只是一个部分,很多产品的电磁兼容问题都是有产品本身发出来的。如果电源没问题,可能会芯片辐射等等

问:10、产品rs测试,一客户问是否产品工作频率是25k的要做rs测试?
答:产品工作频率对测试项目没有直接的关系。产品要做的测试项目,主要是看要做那个认证以及相关标准。如果产品做ce认证,就有可能有rs测试,如果是fcc认证就不用做!

问:11、 我们合作实验室的项目价格和那些实验室可以过什么样的标准?
答:实验室项目价格请参考我们公司的《实验室项目标准和价格》,具体实验室能做的标准请参考他们网站或直接电话联系。

问:12、请问你们能给我提供详细的汽车遥控器测试EMC的步骤和方法。
答:您好! 由于汽车电子测试标准以及项目比较多,我们 需要了解客户的具体测试要求,比如是按照具体的整车车厂要求还是某个国家的国家要求的标准要求测试。然后根据标准要求会有测试步骤与方法。所以请客户具体提出测试的目的或要求。

问:13、EMC测试项目是哪几个?
答:EMC的测试项目有以下11项:辐射发射干扰(RE)、传导发射干扰(CE)、谐波(HARMONICS)、闪烁(FLICKER)、辐射抗扰度(RS)、传导抗扰度(CS)、电快速瞬变脉冲群(EFT/B)、静电放电(ESD)、工频磁场(PMS)

问:14、  鼠标和usb存储卡需要做什么标准以及可以在那做认证!
答:这个产品只需要做信息技术类产品电磁干扰检测 EN55022和信息技术类产品电磁抗干扰检测EN55024的标准就可以了,这个测试在深圳这边有十多家实验室可以做的。

问:15、 做CE、FCC认证是不是都要做通过EMC的测试?
答:是,但是ce包括emc还有低电压指令 LVD,fcc只是包括emc中的两项辐射和传导

问:16、液晶模块静电实验不能通过(车载应用)?
答:解决措施:1 加屏蔽铜皮  2做4层板

问:17、在开发某款有源音箱时, 发现辐射超标20dB?
答:经查找, 发现此辐射是DSP时钟的倍频, 加小型屏蔽罩后问题解决.

问:18、车载做EMARK时,要考虑电源地不能接外壳,同时信号地又必须接外壳来起屏蔽作用,怎样设计?
答 最终设计在PCB板的地线和外壳间串一个小容值的电容。电源的地不会受汽车电源的干扰,同时也起到了屏蔽的作用。

问:19、摄像机做CE认证时,辐射和传导都超标?
答 用示波器测试,发现电源部分有很强的干扰波形后来考虑用共模电感,同时在电源输入端并上大容量电容,后用示波器FFT分析,基本滤除了高频,低频干扰。测试通过。

问:20、 做一款蓝牙耳机的FCC认证时,在高频点的二次谐波过高,超出2dBm?
答:在Balun 的前端对称加1pF的对地电容,结果主波衰减不大,谐波要比以前至少小6dBm

楼主:
对于有些答案大家可以讨论

网友A:
呵呵,第十三问:说有11个项目,但只给出9个内容?

网友A:
另,第一问中的问题:

1、关于脉冲群的抑制,有哪些主要的方法?
答:对于产品脉冲群问题,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1)、电源端口主要是增加共模滤波措施,主要是共模电感以及Y电容;
2)、信号端口的主要是信号口的共模抑制,主要措施是增加共模电感,以及对地电容。
3)、电缆端口增加磁环也可以提高抗干扰水平;
4)、另外系统的原理图电源,PCB信号环路设计也是比较重要

呵呵,从没听说EFT测试主要只是共模处理,呵呵,也完全可以测试差模

楼主:
回11楼

还有一个浪涌测试(SURGE)和电压跌落(DIP)

网友A:
俺的实验室可以做以下几项测试:

谐波(HARMONICS)、闪烁(FLICKER)、电快速瞬变脉冲群(EFT/B)、静电放电(ESD)、工频磁场(PMS)、浪涌测试(SURGE)、电压跌落(DIP)

哈哈,RE的设备太贵了,一般也只有做通信的企业才必须要,呵呵,当时公司没舍得买。。。

楼主:
回LS

想必是大公司?就这些项目设备也要花不少钱哦

网友A:
不是什么大公司

几百号人,产值不到亿的小公司。

呵呵,不过,俺当年向公司全力争取了一些费用,分3批陆续购买了一些设备。

这些设备加起来也确实要不少银子。。。。。

但RE的设备比这些贵太多,最小的RE设备也要200W+,所以和设备商商量了一下,这个设备对我们的作用不是必须的,所以就放弃了。

呵呵,全部买的日本三基的,可不是上海三基哦。。。

楼主:
几百号人也不错了

关于EMC设备都是比较昂贵的
尤其是一些国际的牌子,也就是目前第三方实验室的
一般有 RS ,EM TEST等

国内也有一些,比如LS所说的.但是价格相差很大.
而且第三方实验室好像都不用国内的

呵呵  怎么就我和你乱侃呢

网友A:
主要是BBS里面很少有企业舍得买这些设备。。。

第一是价格确实比较贵,第二是咱国家的大量企业做产品都是想当然,不按标准来。

呵呵,等公司再发展,俺再鼓动鼓动买RE的设备,不过那时不知道我还在不在这个公司了。。。

楼主:
按标准来都是要增加成本的

不过企业要发展,要走的更远就要值得去做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