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打在金属套管 未通过静电测试

楼主(2009-02-27):
传感器线在金属套管内. 金属套管跟PCB无任何连接.

请问如何才能过静电测试?

网友A:
由于传感器电缆与金属线管之间有分布电容,这样静电会耦合到传感器信号线上,从而干扰正常的数据采集;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2个方面着手:

1、金属管接地处理;
2、在金属管不接地的情况下,在传感器接口进行TVS防护,也能解决;

具体的TVS管型号可以参考附件所示的资料(打开文件书签既可以方便选取),钳位点压与传感器信号的工作电压在选取的时候需要注意,如有不明之处请与我联系; 楼上可以留下邮箱方便发TVS资料

网友B:
静电打在金属套管上?

这个事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做?

给菜鸟讲讲,thank u!

楼主:
ESD 静电放电测试

广州那家伙,有朔胶的地方不打,专打金属的!

还要再次送检~

wiwik@163.com 多谢3楼!

网友C:
ESD主要就是打外露的金属部件了

还有缝隙部位

网友B:
看来学问不少

讲解讲解啊

网友D:
金属套管跟PCB无任何连接?为何不接“地”

网友A:
请参考附件的文件吧,里面很多TVS供选择

请参考附件的文件吧,里面很多TVS供选择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再与我联系!!!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2618551950.pdf

网友E:
ESD测试

有任意一个环节ESD测试通不过,均代表着ESD测试失败,测试时会很关注金属部件和壳体缝隙处,金属部件导电所以容易出问题,壳体缝隙会可能导致距离减少,也容易出问题,所以测试人员会特别‘照顾’这几个地方。

你也可以选用带屏蔽的传感器线,要保证屏蔽线可靠接地。

对付ESD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要么是增加距离,要么是把它泄放掉,泄放的时候要保证泄放通道具备一定的功率消耗能力。

网友F(2009-03-30):
静电测试主要施加部位就是

所有可能触及的外露表面,尤其金属表面。
11楼说得很好。
首先一个是外部金属管应该可靠接地,甚至多点接地,以确保静电通过最短途径对地泻放。
第二个是选用带屏蔽层的传感器信号线,最好双层屏蔽,外层屏蔽接机壳,内层接电路地。
选用绝缘层更厚的电缆线作为传感器信号线也应该有一定的效果。
对于楼主的问题,TVS好像起不了多大作用。

网友A:
金属管接地和TVS两方面都可以解决

网友G:
空间辐射

辐射耦合到了线上

网友H:
当然能耦合过去

所以尽量少把金属裸露。

当年PDA做ESD测试,赛宝的人居然建议把金属轴换成塑胶的。
因为测试的时候,用牙签替代,可以过,瓶颈就是那个金属轴。

网友I:
俺这只小鸟来听课

网友J:
ESD

目前我也有一款产品正在做ESD测试,一开始没太注意这方面的要求。对金属部分是要做4KV的接触放电,空隙部分做8KV的空气放电。加了ESD保护器件后效果明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20102525228.pdf

网友F(2009-04-30):
我们都做最严酷等级的ESD

接触放电8kv,空气放电15kv。

实践证明,很多工业现场环境条件下,必须要达到这个等级才能不出现ESD问题

网友K:
注意复位芯片和复位信号

注意复位芯片和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