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DC/DC电源两边的地是否要用电容连接?

楼主(2009-03-08):
我们的产品使用隔离的DC/DC电源模块供电,塑料外壳,输出是普通继电器。当ESD枪(无论接触或辐射)打在继电器触点的外部金属接线端子上时,MCU工作马上不正常了,甚至频频复位,有什么措施可以整改呢?

如果DC/DC电源两边的地用小电容连接起来,是否对通过ESD测试有帮助?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求外部直流电源进线的负极要接大地才有效果?

网友A:
两个地加安规电容,输入直流电接地

电源输出最好加共模电感,

网友B(2013-10-25):
這個問題有誰能答一下嗎?
我看到西門子的產品上電路也是這樣設計的,
它在PROFIBUS接口隔離芯片ADM2486的兩側地加了一個1206封裝的電容,
我不理解啊,有誰能解答一下嗎?

网友C:
是滤波的吧

网友D:
这个类似的设计电容曾经在某书上看到过,
参见郑军奇的第二版<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案例55.
对RE和EFT/B好处多多!

原理是改善了共模电流!

网友D:
对于ESD, 你里面的电路和钣金接地好了吗?
如果没有, 可能会耦合上去, 导致你的电路复位信号误动作?
建议MCU上的复位引脚加100p+0.1u的滤波电容.另外改善你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