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源地与壳体地如何搭接?

楼主(2009-03-12):
(无正文)

网友A:
请参考

一般的车厂规定汽车的金属壳直接接蓄电池负极,因此汽车电子产品安装后的外壳直接是连接蓄电池的负极;

理论上电子产品的外壳不建议与单板内部的负极直接连接,在实际的EMC操作的过程中可以将它们用磁珠或者电容连接,这样能缩短信号回流的面积,

降低对外的辐射;

楼主:
非常感谢kun.he

还有个问题,我们是多层板,汽车电瓶负极经处理后做为系统地,(是不是书上说的0V参考地就是这个地?),按照你说的,壳体最终经磁珠或电容与系统地相接,这样会不会把汽车上的各种高频噪声引入系统地,使系统地不纯?

网友A:
汽车上的各种高频噪声不会使我们的系统地不纯,因为以下几点:
1、干扰信号总是寻找一个最低阻抗的回路回到蓄电池负极,相信直接通过机壳回流到蓄电池负极的阻抗要远远小于通过我们系统的地再回到蓄电池负极 ;
2、我们系统地是用磁珠或者电容与机壳链接,在磁珠或者电容的值针对干扰频率选择后的前提下,干扰是不能跨过磁珠或者电容耦合至单板内部地上;

网友B:
谢谢

看了,也是我要找的。谢谢

网友A:
有更多汽车电子问题可以多交流交流

鼓励发言

网友C:
汽车电源地与壳体地如何搭接

在那个网站上有相关的资料呢?